新手求教,关于V120D01

楼主(2011-04-29):
入手V120D01,炸了几次,目前飞机起飞后,在不控制前进的状态下,往前窜的厉害,调整微调不管用,十字盘处于水平状态,请问,应如何调整?

网友A:
四通小机调整时不要太在意十字盘水平。我的调整好以后,略微偏后,偏右。

网友A:
还有就是电池上的的时候不要太靠前,会有点效果。

网友B:
炸机后要检查电池位置,检查舵机拉杆 是否有被炸到, 如果微调很多都没用, 往前,就把拉杆拧加长一圈,如果调解拉杆长度后,记得控要恢复中间,避免杯具发生, 我以前也跟你一样,老往前跑,就调长拉杆,大约一圈是遥控器里的30% 不过别要求JJ能100%定空中 肯定不可能的, 加上微调,我这JJ 最长估计 接近10秒, 通常情况下 5秒6秒 不自动走位是就OK了

网友A:
楼上正解。很细致o。

楼主:
谢谢大家,谢谢楼上几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