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机身螺丝改装

楼主(2011-04-30):
我的飞跃250机身多处用的梅花M1.5的螺丝  梅花经常滑掉  不知道各位玩250的有没有换过别的什么型号的螺丝看来用?请老鸟给点意见~~~

网友:
250机身螺丝, 应该说T5梅花螺丝已经是最好的了,
以前亚拓用的是H0.9的,听说更容易滑,现在SE版改用H1.3
---------------------------------------------------------------------------------------------------
其实螺丝拧滑掉很多是操作的问题,
250上的螺丝拧到位就可以了, 应该上胶来保证可靠性,
而不是靠大力拧紧, 否则不但容易把螺丝拧滑,甚至有可能把零件拧蹦牙
而上了胶的螺丝不能直接大力拧下, 应该加热软化防松胶后,即可轻松拆下

注意到以上两点原则后,其实并不需要特殊的螺丝和螺丝刀

网友:
其实螺丝不是拿来拧的,是拿来胶的

楼主:
明白了  收到的时候机身就有梅花头滑掉拉  二手的没办法呀  所以要买新螺丝换上  现在知道了  继续梅花换上  螺丝刀也滑掉了  悲剧,感谢楼上几位

网友:
T5螺丝绝对不是最好的,不是拧坏螺丝刀(飞越随机配的T5螺丝刀就是个笑话,市面上也很少有白钢头的T5螺丝刀卖),就是将螺丝拧滑无法取出

最好的就是改用12.9的M1.6*4和M1.6*10的内六角螺丝, M1.6螺丝用的是1.5内六角螺丝刀,1.5螺丝刀头一般都很硬,绝对不会象T5/1.3/0.9那样拧滑丝。而且M1.6螺丝是标准件,销量大,价格便宜也容易买,但是注意以下事项
1)原配的是美制0#螺丝,大约1.54mm直径,改用1.6mm螺丝后,如果上的是塑料件,可以直接用螺丝拧,螺丝硬度比塑料硬,会自动扩孔。 如果上的是金属件(比如电机座,尾波箱),一定要先用1.6丝锥扩孔,否则螺丝容易拧上,上了胶后非常难拧出,螺丝会断在里面
2)有些轴承是1.5内径(比如尾中联,为旋翼)的,这些螺丝是没法改用1.6螺丝的,如果硬拧进去,会磨掉螺丝纹,最终会射桨。 这几个螺丝最好用亚拓250se的0#内六角(250se的内六角已经改成用1.3内六角螺丝刀)。但是千万不要用亚拓出的1.3内六角螺丝刀头,压拓的螺丝刀硬度很差,内径也偏小,比不上alzrc的1.3白钢螺丝刀。
3)用了M1.6内六角螺丝后,绝对不会拧不出螺丝了。但是因为12.9的标准螺丝都太脆,所以上塑料件不需要上螺丝胶,金属件上螺丝胶是只要上一两丝即可,避免螺丝拧断。

网友:
赫赫、飞飞机,从选螺丝开始,厂家聘用的人脑袋都进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梅花换上  螺丝刀也滑掉了

不是T5螺丝的問題, 而是付送的螺丝刀太差, 螺丝刀打滑了, 套裝的T5也是一樣, 買好一奌的T5螺丝刀,例如修理手机用貴一奌的, 就旡打滑啦!

网友:
我常拧滑牙螺丝。蹦牙螺丝孔。。。。哈哈

网友:
我就是用的M1.6*4的螺丝,没用丝锥攻丝,直接用螺丝拧进去,注意也要技巧,拧两圈退两圈,反复几次就OK了,和攻丝一个道理。

网友:
说到轴承和螺丝, ISO也是扯蛋,
明明有1.5x4x2和1.5x4x1.2的轴承,却没有1.5的螺丝!
要不然把内径1.4和1.6的轴承弄成标准件

网友:
我最担心的就是250的螺丝…稍微不注意就滑

网友:
买了几家的螺丝包,没一个省心的。

网友A:
250螺丝的确很杯具,这样的螺丝我觉得用十字头还来得可靠些,起码不会拧太紧。
我发现现在有很多人都拧太紧,导致滑头,其实这些螺丝只要轻轻拧紧即可。
其实250设计成用M2的螺丝也不会增多多少重量,这样就避免了使用M1.5非标螺丝的麻烦。
所以从设计开始就应该考虑这些细节问题。这样就可以避免日后玩家的投诉。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螺丝的确很杯具,这样的螺丝我觉得用十字头还来得可靠些,起码不会拧太紧。
我发现现在有很多人都拧太紧,导致滑头,其实这些螺丝只要轻轻拧紧即可。
其实250设计成用M2的螺丝也不会增多多少重量,这样就避免了 ...
用非标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们的设备,要是英制的话,设备丝杆都是英制单位所以没有选择M2的而选择了M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