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早开帖,争求意见

楼主(2011-04-30):
X轴这种结构是否可行,请高手指正

网友:
受力在槽钢的中部,看你槽钢的长度了,长度短的话刚性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X轴这种结构是否可行,请高手指正

网友:
我认为可行,槽钢选厚的,槽钢如果不是太长,刚性应该够用,最好将安装导轨的两个面磨一下。

网友:
楼上老乡哪里的?

网友:
藤椅回的太有材了…

网友:
丝杆是不是跟光轴在一条中线上受力能好些?

网友:
楼主搞笑,藤椅回得更搞笑

楼主:
电脑太破,画不了太好的图了,如果安装的话,丝杆根光轴中心会在一条线上,我的T槽板是240*240,长度恳定不会太长大概在300MM-400MM左右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藤椅的回复很给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太破,画不了太好的图了,……

 你这理由。。。。。。。
太有才了

网友:
看来你的电脑还不如破烂老爷子50元收的主机玩的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