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 我装了一架GO2000电滑

楼主(2011-04-30):
翼展是1.6米的,请问,这款飞机的重心在什么位置是合适的,另外这架飞机现在用手平托,会发现飞机的左翼侧会明显重于右翼,导致飞机的机身向左滚转,不知道这种状态是否在上天前必须要调整到两翼等重的状态。小弟先行谢过了,图片如下:

网友:
提供以下

重心大都在距前缘三分之一处  具体看飞行时的姿态 收油滑翔时(无风状态)能保持稍微低头就行 个人感觉比较好飞 当然要是配合电机拉力线调整就更好了(右 下拉) 再就是左右偏重不明显的话 只要是翼面大小一样一般影响不大 当然配平的话更好 个人一点小经验不知对否!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藤椅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