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求助 (谢谢大家了 搞好了)

楼主(2011-04-30):
我那个380V改220V的
电机
装上去怎么不转
接上皮带电机发烫
皮带松点能转 也发烫(

楼主:
原来是380V180W的]
烧了
叫人修好 是重饶线的
电容是6U的
是不是大了?

网友A:
负荷比较重的话,启动就困难了。可以在运行的电容上再并一个电容做启动电容,运转之后切断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谢谢了
4UF还成20UF就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