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看看真正的直流无刷电机,只有两根线哦

楼主(2011-04-30):
无意中把车用电调上面的风扇拆下来了,发现是直流无刷的,写着“12V DC brushless motor”,只有两根线,拆开一看确实是无刷,结构和航模的外转子类似,中间是定子线圈,外面是转子磁钢,高手出来解释下这种电机怎么转起来的?原理是啥,没有交变磁场怎么会转啊?那两条线确实是直流电我看过了
不知航模能否应用,可以省掉电调了

网友:
应该是有感无刷,电调做在马达里面的小板上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天真了,这电流小得很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有个霍尔感应原件感知磁场方向,然后将信号传给三极管改变电流方向。电脑里的风扇都这样,上大学那会自己就做过这个,转速不会太高地。不能调速。

楼主:
好吧,我没仔细看,我弱智了

网友:
这个玩意没劲
航模用的都是汝铁硼磁铁
最起码1公斤吸力

网友:
电脑风扇都这个。楼主一说才发现!

网友:
LZ够幽默。

网友:
隔行如隔山啊

网友:
驱动电路板在后面~

网友:
呵呵,霍尔换向的,简单的貌似不能调速

网友(2011-05-30):
确实没见过,小白了!

网友:
两相无刷,最大特点不能反转

网友:
三相有感无刷风扇

电路板只有霍尔电路,需要外接驱动才能运转,我就是为了驱动这个风扇把电调烧了

网友:
地下有线路的

网友:
转速很低

网友:
那2根线只是电源线,电机线和驱动都在板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