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40A电调启动有问题,能帮忙看看吗谢谢

楼主(2011-04-30):
我的好盈40A电调,在启动的时候,老是出现马达左右摇摆的现象,(就和只接了两根线的情况一样),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我已经仔细的检查了电调和马达的共计6个接头,均无虚焊现象

网友:
缓启动吧,猜的啊,不知道对不对,别拍砖

网友:
如果是新版的 就有超级缓慢启动功能 就跟你说这个差不多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但是实际的情况应该不是近角、换启动等设置的问题,而是电调本身有问题

因为问题是不定时的出现,而且出现的症状就和马达的线被拔掉一根的症状完全一样,然后把电调拍拍悄悄,或者吹口气之类的,又可以启动了,有时候会出现先无法启动,然后继续推油门,突然一瞬间又能启动的时候,这种情况会非常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但是实际的情况应该不是近角、换启动等设置的问题,而是电调本身有问题

因为问题是不定时的出现,而且出现的症状就和马达的线被拔掉一根的症状完全一样,然后把电调拍拍悄悄,或者吹口气之类的, ...

网友:
我之前也有个好盈40a。我的是电机振动,转数特别低的都可以看见,像缺相了,接其他电机也一样。你可以试试接其他电机是否也这样。如果是,那就直接返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