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个小铣床,我想问几个问题,不需要太专业,只要简单易懂就哦了。 谢谢大家了

楼主(2011-04-30):
看着别的高人们做的作品,那叫一个羡慕,那叫一个敬佩,那叫一个眼馋 。所以,我也想做一个,但是专业知识不足呀,就得先钻研。可是,我对电的方面实在是个白痴呀!所以,就更得苦苦钻研呀,真诚的希望大家,能帮帮我,不需要太专业,只要简单易懂就行了呀!希望大伙,有技术的捧个技术场,没技术的就捧个人场吧。我问的问题也不知道对不对,高手也别挑我呀,谁让我就喜欢这个呢!虽然,只是爱好。就是图个乐么。
             其实,我就想简单的做个小型的铣床,能铣30*30*10的差不多大小的就行了,不需要太精确的,能铣出个大概形状就行了。
             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下:各个轴的电机是怎么用电脑控制的呢?是通过什么把它们连接在一起的呢?线是怎么接的呢?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做好了是不是也需要对刀呢?
             第三个问题是:需要用什么软件来编程序呢?
             第四个问题: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应不应该问,就是,怎么才能让电机精确的走位的呢,换句话说,怎么才能找到那个点呢?
             其实,这些问题我也不知道问的对不对,只是通过看别人的作品,自己感觉出来的东西。
             我是干机器维修的,主要的机器是线圈卷线的,还有什么涂布机,也都是和铣床的原理差不多了,也是编辑程序的,可是,那都是编辑好程序,然后,再修改的,不是想铣床这样,时时的控制的,所以我不是很懂。所以,不对的大家就说出来,欠缺就补充补充吧!
             希望大家帮帮忙吧,解决我的问题,谢谢大家了呀。解决我的痛苦呀!中毒很深,无药可医了!

网友:
。。。。。。
你欠的债太多了,建议你还是继续潜水吧
其实你的每个问题都可以百度或论坛中搜索相关关键字,你会找到很多专业的答 案

当你的基础不足够的时候就出来问,你很容易越问越迷糊
因为林子大了就什么鸟都有,难免有些半瓶子水出来误导人
1个说1,一个说2,你又没有足够的基础来判断谁对谁错,你不迷糊才怪

最快的学习方法是自己大量搜集资料,学习整理出一些难以攻克的瓶颈问题,再拿出来问。那时你就会有‘顿悟’的感觉,轻松实现质的飞越

网友:
同意沙发的...

你欠缺太多了.先多看看帖子.先看机械或电器部分都随便你.了解下丝杆是如何运作的.然后看步进的工作方式,然后看看简单的浮雕是如何制作的.懂得了.再问你那时候还迷糊的问题.这样就量化了.我们也知道如何回答你.

目前你的问题太笼统.真的不好回答.

网友A:
我来尝试回答下,有不对的欢迎指正哈:
1. 通过电脑发送脉冲控制步进电机,每个脉冲送到步进电机都会旋转一个固定角度。通过丝杆就可以吧这个角度转换为直线位移。一般电脑和步进电机间还有界面卡和驱动卡。
2. 每换一次刀具都要对刀,对刀的目的就是让控制软件知道刀尖德位置
3. 软件有很多吧,但一般需要先画出图,再转换成刀路,再送到控制软件。
4. 如果不做反馈,你是不知道点在哪里的。也就是需要伺服的原因。当然,最好是光栅尺,通过读取尺的位置找到点的位置,再用软件精确控制。也有用步进电机+编码器,精度没那么好,但价格便宜。

这些大部分是从本坛学来的,呵呵。

网友:
买一台600多的来学习就好了

网友:
能提出问题来就是好同志,混了一个月论坛,除了敬佩就是羡慕,问题提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尝试回答下,有不对的欢迎指正哈:
1. 通过电脑发送脉冲控制步进电机,每个脉冲送到步进电机都会旋转一个固定角度。通过丝杆就可以吧这个角度转换为直线位移。一般电脑和步进电机间还有界面卡和驱动卡。
2. 每换 ...

你这个回答会让楼主更迷糊
同意沙发意见,论坛的精华帖好多都是入门教材

网友:
数控小铣和雕刻机不完全一样的,LZ是想做雕刻机吧

网友:
 撩净耳屎学习。。。

网友:
说心里话 楼主真应该好好潜潜水多翻翻旧帖。。。。。。

网友:
勤翻帖子少说话,哈哈 像我一样。

楼主: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呀。

看来还是得多多的学习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呀。可是我觉得,有问题还是问出来舒服,要不然不成闭门造车了。不过还是希望朋友们多提宝贵的意见呀!

网友:
还是买吧,自已做的,都是买了许多东西,花了许多钱之后,才自已做点东西
想省钱,直接自已做,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