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1-04-30):
7040铣,三相双速电机,只有220V电,加什么型号牌子的变频器,怎么接啊?小弟不懂,哪位大哥最好给个图跪谢。

楼主:
看到一样的7040B 还可以  旧的4200 有人用过吗?

楼主:
这个也是7040B,有什么不一样啊?谢谢

网友A:
牌子关系不大吧,关键是变频器的功率。还有你家用要买单相输入的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牌子关系不大吧,关键是变频器的功率。还有你家用要买单相输入的变频器

谢谢,只知道是1100W的电机,变频器出来的线是接在哪的?

楼主:
2张图是淘保上的,都是金丰,看图是电机不一样(介绍里功率不一样),变速档开关那不一样,价格不一样,一个没底座(没底的贵一点),我看到的是第一个

网友:
家用单相输入变频器,4KW 变频器好用

楼主:
哪位转给小弟方立柱的JJ,找不到啊,要是方的我今天就去买回来了
或者把圆立柱改成方的,但不知道这个好不好改,改造费不要太高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