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改电子称带继电器输出

楼主(2011-04-30):
正序浏览
到设定的重量能给继电器一个信号

网友A:
关注。
如果只是要继电器输出,比较简单,买个带继电器输出上下限报警的就可以了。要是定量控制,就需要改制设备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主要是用来包装500克一瓶的硫酸,现在是人工开关阀门来灌装,一是装的重量不准。二是效率很低。两个人一天只能装1吨多点。第三是不安全,前几天有个工人去小便,忘了取手套,把**弄的沾到硫酸,疼了几天。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B:
买个吧 淘宝上有不贵 上下限位继电器输出

网友C:
1、改软件,增加I/O输出;
2、带LED显示称的可设计外接**;
3、找带报警设定的电子称改;

网友D:
要做定量包装称?我师父搞这东西最拿手了,给好多化肥厂和矿山做过!

网友E:
加入比较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