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起来朝右转

楼主(2011-04-30):
一直在练  到现在还没 飞起来过
就是就快起飞的时候 机器总是朝右打转 怎么控制都不行
总是朝右  请教高手们 教下小弟

网友A:
锁尾问题,检查感度!还有,就是地面效应!

网友:
没有锁尾,把电源拔了重新插,看看尾巴是不是会回中位,回中位就锁尾了,就不会右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尾问题,检查感度!还有,就是地面效应!

感度在哪里检查啊   地面是平的 所以地面效应可以忽略

网友:
回复 楼主:

摇控器上啊!!

网友:
地面效应不是地面平的就没有。在哪里都会有,跟主旋翼的旋转方向有关系。同轴双桨就小得多。

lz这个问题应该是没锁住尾,看看你的陀螺仪感度接在哪个通道上了,调节那个通道的数值。一般在aux2这个通道。

网友:
我也有相同问题,不是锁尾的问题,舵机能回中,感度也调了,油门一大就往一个方向旋转,尾桨推到头也没用。

网友B:
陀螺仪反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陀螺仪反向了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陀螺仪反向了

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把陀螺仪设置反向

网友C:
地面效应是指离地面不高,30厘米左右,下面的空气不能马上逃逸变成乱流,导致飞机起飞往左边侧飞。
陀螺仪在遥控器里面设置反了,你在控里面调试,应该是在遥控器里面的陀螺仪感度里面调,你看看遥控器说明书就知道了,或者你给大家说说你什么控?有人用给你给你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度在哪里检查啊   地面是平的 所以地面效应可以忽略

地面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面效应是指离地面不高,30厘米左右,下面的空气不能马上逃逸变成乱流,导致飞机起飞往左边侧飞。
陀螺仪在遥控器里面设置反了,你在控里面调试,应该是在遥控器里面的陀螺仪感度里面调,你看看遥控器说明书就知道 ...

我的是esky 013套机
450的 6通  配套的控是esky 0406A
关于陀螺仪在遥控器里面设置 说明书上没说明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esky 013套机
450的 6通  配套的控是esky 0406A
关于陀螺仪在遥控器里面设置 说明书上没说明啊

陀螺反向开关在陀螺的侧面。
如果是0406A,那感度不可调。

网友:
所有450起飞都会向左偏移吗?这就是地面效应?

网友:
把你的遥控器推杆左右推到头
看看尾推能不能到底
也就是正负螺距先同吗

网友:
所有450起飞都会向左偏移吗?这就是地面效应?
是的,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woir-cn.info/?88795.htm

楼上的又来发广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