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电机怎么加电容

楼主(2011-04-30):
请教,这个电机怎么加电容啊,加多大电容?谢谢

调整大小

楼主:
接线的地方

调整大小

网友:
改成三角型接法,看图,启动是运行的1-4倍。

网友:
我的180W的加20UF的

网友:
当然是变频器好了,这么改功率小,带负荷启动困难!

楼主:
多谢楼上回复

网友(2012-10-12):
角形100W10UF      星形100W6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