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步解决平衡仪挑电脑的问题

楼主(2011-04-30):
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平衡仪挑电脑的事情吧。有的人装上就能连接,有得人换了两三台电脑也连接不上。下面教大家三步解决这个麻烦的问题。虽然不保证100%解决,但是应该能解决个七八成问题吧。
===============我哥哥哥哥哥哥=================
废话不多说。上图!
前提是你按着我以前说的方法安装好了平衡仪usb适配器。其实就是不用自动安装,用手动选择光盘内的驱动安装。这样才能保证连结的第一步。
打开设备管理器,找到kds Link line,右键选择,属性

接下来选择端口设置页面中的高级

瞪大眼睛了。下面是关键:之所以连接不成功,多半是因为端口号不是com5造成的。我们只需要把它改为com5即可。也许你机器上写着(使用中)不要理睬。windows会自动重新给那个端口重新分配一个新端口。但是平衡仪只认 com5,所以这个端口一定要留给平衡仪。
高级设置 里面的 端口号  选择     com5。一路确定,不管他什么警告,就要他使用COM5 就ok了。

好啦。一路确定以后拔下你的usb适配器,再插上。你应该就可以顺利连接了。
顺便在给大家一个以前写的平衡仪设定文章传送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69494&page=1&extra=page%3D1
全文完。谢谢观赏。nao

网友(2011-06-06):
昨天改了com5还是连接不上 郁闷了 光找到驱动 连接不上 砸了他的心都有了

网友A(2011-11-25):
连续换了4台电脑,系统均使用xp,按楼主所说的步骤操作,还是找不到适配器。一怒之下,果断将整架飞机踢向墙壁,粉碎了,从此不玩电直改玩涵道了……太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续换了4台电脑,系统均使用xp,按楼主所说的步骤操作,还是找不到适配器。一怒之下,果断将整架飞机踢向墙壁,粉碎了,从此不玩电直改玩涵道了……太折腾!

网友:
额。。。。。合着那适配器仅是个USB转RS232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