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豹2的尺寸问题.

楼主(2011-04-30):
车 长:9.61米是从哪里算起到哪里结束是车长,   车 宽:3.42米   车 高:2.48米 是从底盘到炮塔吗???

网友:
沙发,应该是吧

楼主:
好像没人知道,奇怪了.

网友:
这个长度是 主炮向前时候 车尾到主炮炮口的长度 车体的长度好像是7米多吧具体忘记了  宽就是两侧裙版之间的长度 高就是地面到炮塔顶部的长度

网友:
豹2又不是一个规则的矩形体,所以这个宽度应该是最宽的地方,长度是炮口向前的长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 长:9.61米是从哪里算起到哪里结束是车长,   车 宽:3.42米   车 高:2.48米 是从底盘到炮塔吗???

看看这个(应该是A4吧,但应该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