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自制过260A的平衡杆么或有什么可以代替的么?

楼主(2011-04-30):
前天晚上没事做在楼下顶风乱飞的时候给吹地上了...然后起落架左边挂了
昨天晚上根据坛子里别人的经验用回形针做了个起落架.
不过看平衡杆也快挂了,  有没有自制平衡杆的...

回形针起落架..

快挂的平衡杆

网友:
掰直就行了

网友:
实在不行断了之后,可以用圆珠笔芯做,把球头粘上,坛子里搜下,有人做过

楼主:
我直接给绑上了个回形针......挺稳的...
回形针真有用呀....

网友A:
线捆上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直接给绑上了个回形针......挺稳的...
回形针真有用呀....

太牛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捆上去的?

恩... 用的是那种电话线...

网友:
哈哈 JJ 脚架很结实 平衡杆也不错有想法,  我现在用室外模式飞260几乎不炸了,飞行角度非常大油门很高时,平衡杆会打浆,室内模式不会,以前老琢磨修这样那样的,

网友(2011-09-30):
板凳这个强 明天学习试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学着弄了一个谢谢哈

网友:
我用回形针加固了一下,不过没找到合适的东西固定就拿胶带缠的。发现由于离心力的作用,固定不住,只好重新买了个。
尾杆有什么可以替代的?找了老帖结果因为广告嫌疑那段被删了,买尾组划不来啊

网友:
有很多方法了,用圆珠笔做一个平衡杆就好了,或是做个金属平衡杆,或是断了,去看我的帖子,有好方法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