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50新手咨询

楼主(2011-04-30):
我是X650的新手,装完后简单试了一下,有两个问题需要咨询:
1、X650推油门,快要离地时,4轴左右摇摆,一点都不稳,是需要改变参数吗?
2、就是感觉油门太灵了,油门小了4轴升不起来,大了就升的太快,怎样调整能让油门变得柔和一些(也就是4轴对油门反映慢一些,好让新手容易操作一些),是调4轴的参数,还是调遥控的什么参数(FF9的控)。
新手问的问题可能比较低级,但是还是希望知道的告诉一声,先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开启了航线模式、油门我感觉还不够灵敏呢、估计你还没掌握、掌握了就感觉没劲了、和开车一样。

楼主:
谢谢“敌敌畏2009”回复, 应该是悬停模式,悬停、航线开关在初始状态(也就是绿色柱状最小)没有动,有办法调的不灵吗?

网友A:
呵呵、你先最好找个花池适应下、掉花池里面也没什么损失、适应了就好了、油门曲线可以在遥控器了设置的、

网友B:
加载并保存默认参数没?

楼主:
问楼上xfqfly“加载并保存默认参数没?”需要这样做吗?
我是买的最新版的X650,固件都是最新的,还需要加载并保存默认参数吗?

网友C:
新版本的,不需要从新导入。默认就行。
另外,里里面很近的时候,地面气流影响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