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c固件调试遇到问题了,求助.

楼主(2011-04-30):
GALE老大新出的KK-C固件很是诱惑人,于是下 载之.说明书研究了三遍,烧录好固件,

由于说明书没有说到底是否要先设油门行程,但按之前KK官方固件的习惯,我首先做了油门行程设置,很顺利完成了,也只要轻推油门,四个电机 都会同时起动.于是断电,按说明书的第6节,进行安装调试,

补一下设置油门的视频:

但在这一步就遇到了问题:
1、我将控的设置全部初始化,所有通道的微调都居中了,正反向也都是正向,但我将四轴上电后,方向舵不是向右打到头解锁,而是向左打到底保持一秒钟,KK解锁了,这一点与说明书不一致,并且也试验了,将控里的方向反向后,也是方向摇杆打到左才能解锁,打到右是加锁。
2、解锁后,油门推到1/4,电机都没转,推到1/3时,1、3号电机开始起动,但2、4号电机不动,继续推油门到1/2后,2、4号电机才起动,但明显感觉出速度没有1-3号电机转速高。

调试到这一步,已经遇到2个问题,后面的调试已经没法进行下去了。请GALE及众多高手帮助指导一下,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错了。

我本是日本手,但为了飞四轴,将副翼与方向换了个位置,变成中 国手了。现在右手是油门与方向。

网友:
支持折腾,希望尽快解决

网友A:
再同步一次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同步一次不行吗?
什么是再同步一次?

网友:
楼主按照这个步骤重新设定油门行程:
开控 油门最大 飞控上电 led闪一下后 立刻油门最低 这时led常亮 再把油门推至最高 听到电机发出声音 油门马上推至最低

网友B:
您好,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将控里的方向反向后,也是方向摇杆打到左才能解锁,打到右是加锁。” 如果出现这个情况,说明通道肯定接错了,反向的不是4通道。。。

另外,您描述的情况是在中 国手还是日本手的情况下出现的? 请切入遥控器的“监视器”菜单,观察摇杆和通道的关系,日本手应该是:
1、右手摇杆左右动——通道1变化
2、右手摇杆上下动——通道3变化
3、左手摇杆左右动——通道4变化
4、左手摇杆上下动——通道2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将控里的方向反向后,也是方向摇杆打到左才能解锁,打到右是加锁。” 如果出现这个情况,说明通道肯定接错了,反向的不是4通道。。。

另外,您描述的情况是在中 国手还是日本手的情况 ...
你一提醒我想起来,应该将副翼反向即是方向舵.

但第二个问题才是重点呀,怎么解决?

网友B:
第二个问题是油门行程校准的问题,需要接上KK飞控板来校准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问题是油门行程校准的问题,需要接上KK飞控板来校准油门行程。

我是先进行了油门行程的设置,设置油门行程后,我试过的,很正常,只要轻轻推油门,电机就起动了,并且是一齐启动的
设置油门行程的前后都不需要解锁.

但再次上电后,通过解锁操作后,就是视频中的情况了

楼主:
重新设置了一下油门行程:

设置完成后,再次重新解锁,依然如前一个视频的情况.

网友B:
兔哥,非常感谢你的耐心测试。

“设置油门行程后,我试过的,很正常,只要轻轻推油门,电机就起动了,并且是一齐启动的”,这说明四轴输出信号对于电调的一致性已经很好了。 你的情况究竟是什么问题,我还不能判断出来,四个电机稍有先后启动,是正常的,但如果差别太大,是有问题的。

目前我有点怀疑是电位器正反向刚好和你理解的相反,三个电位器都处于很大的值。。。如果你愿意,我希望你能进行下面的测试:
1、判断下电位器正反:
        如何识别感度电位器的正反向
答:在陀螺仪正反向设置时,LED的闪烁速度是由YAW感度电位器决定的,在此状态下,您可以通过调节YAW感度电位器,并观察LED闪烁速度,来判断感度电位器的正反向。

2、在确定电位器正反后,将三个电位器都扭至最小(即无感度),接着再上电看看推油门电机是否同步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判断下电位器正反:
        如何识别感度电位器的正反向
答:在陀螺仪正反向设置时,LED的闪烁速度是由YAW感度电位器决定的,在此状态下,您可以通过调节YAW感度电位器,并观察LED闪烁速度,来判断感度电位器的正反向。
闪烁速度快时是最小还是最快时最小?原来用官方固件时,电位器顺时针打到底是0位.
2、在确定电位器正反后,将三个电位器都扭至最小(即无感度),接着再上电看看推油门电机是否同步启动。...
我现在的三个电位器都是居中的,用官方固件时,打到中间能正常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兔哥,非常感谢你的耐心测试。

“设置油门行程后,我试过的,很正常,只要轻轻推油门,电机就起动了,并且是一齐启动的”,这说明四轴输出信号对于电调的一致性已经很好了。 你的情况究竟是什么问题,我还不能判断出来 ...

给力哥,我今天也测试了KK_C,和KR的固件对比了一下,有几个问题供参考:
1、油门解锁所需要的最低油门好像要到-120? KR和KK的固件我用105左右就可以了,KK_C总是要到115-120才行,油门行程已经校准过。
2、飞一阵子,降下来,油门到最低,会有一个电机仍然在转,感觉四个电调信号输出这个时候可能不一样。用KR或者KK的固件都没有这个问题。
3、航向(YAW)对摇杆的感度似乎太低了。不过这个可能跟个人习惯有关系,我比较喜欢KR固件里面的UFO mode。
4、降落的时候,如果振动比较大,会有一侧电机疯转,导致倒扣,我飞了6、7个起落,碰到了3次,应该不是偶然的。当然也不排除我自己PI参数没有调好……不过KR的纯P方式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按道理说加了积分项更不应该出现这个情况才是……

网友B:
不好意思,说明书里没有写:闪烁速度快为电位器值小,闪烁速度慢为电位器值大。

你通过闪烁辨明正反向后,将三个电位器都调节到最小位置(闪烁最快位置),此时陀螺仪不影响电机转速,这时候轻推油门,如果出现电机转速不一致的情况,应通过副翼、油门、升降的微调来使得他们平衡。

出现这一原因是因为各种遥控器的通道信号中点略有差异,有些是1500us,有些是1520us,而实际上由于器件误差和摇杆中立点的物理精度,这个值往往还要误差更多,这需要用通道微调来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说明书里没有写:闪烁速度快为电位器值小,闪烁速度慢为电位器值大。

你通过闪烁辨明正反向后,将三个电位器都调节到最小位置(闪烁最快位置),此时陀螺仪不影响电机转速,这时候轻推油门,如果出现电 ...
用你的方法试了,电位器逆时针拧到头是闪得快,也就是说逆时间到头的值是0位,但以前用官方固件时,电位器是顺时针拧到底是最小,难道固件不同也会决定电位器的0位?

将三个电位器都逆时针拧到头后,上电解锁,要油门推到1/3处电机才会有所动作,并且也是13号电机转,(情况依然如旧)
动方向舵的微调,能让四个电机同时转起来,但速度明显感觉得出不太一样,再动升降及副翼通道的微调,不能改善.

为何油门行程设置完后,只要轻轻推油,四个电机同时启动,为何上电解锁后却要在1/3油门以上时才能启动呢?

网友:
试一下把控的副翼微调向左调

网友B:
原始短消息: 你好
用你的方法试了,电位器逆时针拧到头是闪得快,也就是说逆时间到头的值是0位,但以前用官方固件时,电位器是顺时针拧到底是最小,难道固件不同也会决定电位器的0位?

将三个电位器都逆时针拧到头后,上电解锁,要油门推到1/3处电机才会有所动作,并且也是13号电机转,(情况依然如旧)
动方向舵的微调,能让四个电机同时转起来,但速度明显感觉得出不太一样,再动升降及副翼通道的微调,不能改善.

为何油门行程设置完后,只要轻轻推油,四个电机同时启动,为何上电解锁后却要在1/3油门以上时才能启动呢?

1.电位器方向主要是和电位器布板的位置以及软件的内部的识别有关的,要将电位器反过来,软件里也容易解决,只是。。。没有去反它。KK官方固件也支持电位器反向,因为很多人 做KK板,所有有人正有人反。
2.油门行程设置完成后,在电机校准状态,此时控制四个电机的只有油门杆这一个量,其他三个通道均被无视; 正式开始使用时,除了油门通道外,还要叠加副翼、方向、升降。从你目前提供的信息来看,就是这个问题了:你的副翼、方向、升降,中点在KKC识别来看,不是中点。这很可能和你的接收机有关系。。。你用的是什么接收机?

另外,要均衡这个问题,需要调节副翼、升降和方向的微调,不仅仅是调节方向一个微调。

根据我们这边模友的经验,只要差不多能同步就可以进行试飞了,因为电机的一致性不一定很好,即使调节到同步启动,在悬停点附近的升力也不一定行,还需要根据在空中的表现来调节各个通道的微调,达到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始短消息: 你好

1.电位器方向主要是和电位器布板的位置以及软件的内部的识别有关的,要将电位器反过来,软件里也容易解决,只是。。。没有去反它。KK官方固件也支持电位器反向,因为很多人 做KK板,所有有人正有 ...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油门至少需要1/3以上才有反应,是否有点不正常呀?

网友:
我也看好这个固件,
回头我也折腾折腾。

网友:
已经烧写,  拿在手里测试没问题,  感度设在50, 感觉积分项比较弱.  至少要比GY401要弱上很多.

网友:
gale兄的源代码用什么工具编译?

网友:
ICCAVR 7.2

网友C:
我在调试中也遇到了兔哥说的问题
现象一致,主要是油门要推很大电机才转
当我关掉摇杆指数后
一切正常
请gale看看,是不是油门输出也指数化处理了
这个通道应该取消指数。

网友:
准备明天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在调试中也遇到了兔哥说的问题
现象一致,主要是油门要推很大电机才转
当我关掉摇杆指数后
一切正常
请gale看看,是不是油门输出也指数化处理了
这个通道应该取消指数。
是的,油门我也加了指数。。。原因是我一个朋友的RD8000 SPORT版本的控,油门表现很跳,所以我就给油门通道加了指数。。。看来下一个版本要考虑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油门我也加了指数。。。原因是我一个朋友的RD8000 SPORT版本的控,油门表现很跳,所以我就给油门通道加了指数。。。看来下一个版本要考虑去掉。。。
谢谢GALE的指点.

网友:
兔哥也不谢我! 哈哈!
如果控够好,先按gale说的调好
关掉摇杆指数
再在控上设置指数什么的也是一样。
KK官网说:升降和副翼要用50%行程,
据我试验,不设置的话,
悬停时摇杆幅度需要很小,
很不好控制

网友D:
兔哥我遇到问题和你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兔哥我遇到问题和你一样啊
你按25楼的方法吧,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什么叫摇杆指数?怎么关掉?

网友:
今天终于试飞了,
稳定性有提高,但是油门操作感觉完全不同
是不是gale老大把油门通道也PI控制了?
建议油门通道跟原版一致,不进行任何处理!

楼主:
等GALE老大出2.0

网友(2012-07-19):
学习,准备上个 K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