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ACH3电机反向的问题!

楼主(2011-04-30):
请各位大大赐教!MACH3步进电机反向如何设置啊?还有电脑第一次开机运行MACH3按键盘没反应,要再重启一次才正常的又是什么问题呢?怎么我的MACH3老出问题啊!郁闷S了 ,还有MACH3的设置文件是那些后缀名的啊?不明白哦!先谢谢各位了!MA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各位大大赐教!MACH3步进电机反向如何设置啊?还有电脑第一次开机运行MACH3按键盘没反应,要再重启一次才正常的又是什么问题呢?怎么我的MACH3老出问题啊!郁闷S了 ,还有MACH3的设置文件是那些后缀名的啊? ...
祥看说明书,实在不行把步进电机其中一个线圈的线对调下也是一样的.MACH3不正常应该是你电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