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的电调坏了怎么办啊?求助!!

楼主(2011-04-30):
毫无征兆的就坏了,我拆下来放在单个接收上试了,可以给接收供电但
电机
即使不转,什么原因呢?
这东西坏了好修不?可以用别的电调代替吗。要是不能代替的话要到哪里买呢》?

网友A:
lz可以和卖你330X的商家联系,也可以和我们联系,说明一下具体的情况

网友B:
一般是输出的MOS管损坏了!
更换了就行。

网友C:
挂了找我啊,330X的配件我有,炸机幸存下了的还有3只,50快一只包快递,不过电调上的电源接头叫我拆了干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