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东方五相电机UPH596-B的线序

楼主(2011-04-30):
五根电线分别是兰红褐白黑,老是接不对线序,网上也找不到资料,有哪位坛友奉献一下,谢谢了

网友:
用什么驱动器

网友(2011-07-31):
我的是兰红白褐黑,你可以试试,

虽然驱动和电机的型号和你的不一定一样

网友:
东方马达应该没有这种颜色的接线的啊!或者应该是A兰B红C橙D绿E黑

网友:
简单 接线 就是接错了 电机照样转 你接几次 看那次电机锁定力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