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试飞了天行者,找到了天行者螺旋的真正原因

楼主(2011-04-30):
说简单点,主要原因有2个:
1)机翼安装角太小,要是设为3度的话应该不容易陷入螺旋(滑翔比会降低,平飞巡航速度也会降低,但更容易改出螺旋)
2)电机安装角太大,低头力矩太大了,应该再小一点

分析就不说了

老鸟应该懂的

楼主:
 试飞下来,最佳重心居然在1/2弦长位置,这样搞是不对滴
不过一旦飞起来后速度倒是暴快,滑翔比也相当大,很好,也很容易失速
如果是T尾,电机的风直接吹尾翼上,尾翼气流更乱,很容易导致尾舵失效
试验时发现舵效极低,需要改大面积

网友:
分析不用说了,你们都懂得!

网友A:
真没懂,

很奇怪,大家在这里讨论得热火朝天,为何易飞没见人影?

网友:
都是墙头草 谁不赶快跑

想彼时天行者何等风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没懂,

很奇怪,大家在这里讨论得热火朝天,为何易飞没见人影?

真没懂? 那还是否分析下吧:
机翼安装角(迎角)越大,平稳滑翔或匀速平飞时升力焦点越靠近机翼前沿,对应重心调整越靠前;反之重心调整就靠后
在临近失速时,速度降低,升力焦点会自然后移。
这时,如果重心本已调得靠前,那么杠杆原理,重心和升力焦点的距离就较大,会产生一个较大低头力矩,让飞机迅速低头俯冲重新获得速度。速度起来了,舵效就会提高,就容易改出不良状态。

同时,当重心远离升力焦点时,飞机根本来不及进入螺旋状态就会头朝下俯冲重新加速(低头力矩远大于滚转力矩)--------为理解这一点,举个形象的例子是一张纸,它四周是均重的,没有哪边比较重,因此当它平落时,就会飘啊飘的打转坠落,因为四周空气对它的随机作用力是均衡的。但是你如果在纸的一端粘个重物,它就不会发飘,而是被重物拉扯,唰地朝地面坠落,很稳定,也不会打转

但迎角增大会造成升阻比增大,也就是说保持平飞或稳定滑翔的速度会降低。这会造成滑翔比降低(每降低1米高度滑翔的距离缩短)

安装角过小时,在飞机速度降低,接近失速时,升力焦点和重心的距离不大,因此机身依然会保持接近水平或俯冲角度不大,不容易引起飞手注意。等到完全失速的时候,速度已经很低了,这时候舵面已经失效,随便你怎么操控升降舵面,它都不会产生足够的力矩让飞机改出(舵面产生效果的前提是与空气的相对速度),而光靠增加动力来提速此时无济于事,因为动力的力矩和各种偏转力矩混合在一起,对机体的作用力是不确定的,所以你将无助地看着飞机打着各种各样的转坠落,螺了,就彻底螺了

如果天行者是前拉,那么在失速时改出还是有希望的,因为动力作用在机体的端部,相当于上面举例的那张纸边沿粘了个重物,而腰推机作用力在中部,相当于在纸张中部粘个重物,不会改善纸张发飘的状况。

这时,天行者不良的设计---T尾又混合在一起起作用:螺旋桨的风主要吹到的是平尾的下部,不是上部,也不是上下对称。当一个机翼平面下部的气流比上部紊乱的时候,翼面上部较整齐的气流扩展压较大(白努力原理),会把翼面整体下压,因此这时天行者会更加毫无希望地增加一些抬头力矩,而不是所需要的低头力矩。所以这时候尽管油门开满,也无法避免飞机乱转--------你将看见它转啊转的就这么炸成了地行者

所以,飞天行者的要注意一点:永远要保持速度,或者自己加大安装角,不要根据磨具形成的自然角度

天行者的电机安装角太大,正常飞行时低头力矩很大,但失速时,在水平尾翼彻底失去了水平稳定能力时,它又变成了滚转扭矩和抬头力矩的混合力矩(杠杆原理,自己画个图分析,懂?)
以上的简单说明,经常耍滑翔机的自然懂的,经常自己造滑翔机的更懂的

楼主:
 你,别偷着笑,你懂的

怎么办,你也懂的

网友B:
说白了;就是动力配置低下

操作上不能剧烈拉起

也不能玩俯冲

网友:
易飞要学天地飞开发新的型号了

网友:
好象是出个飞翼 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白了;就是动力配置低下

操作上不能剧烈拉起

也不能玩俯冲

动力配置跟螺旋的关系不大,耍滑翔机的就明白,动力很小的,只要调整得当就能玩俯冲和筋斗
这里不晓得有没有山坡机爱好者
据说有些山坡机爱好者喜欢在飞行结束时玩个大动作------大角度几乎是垂直地朝地面俯冲,接近地面时猛烈拉起,高速通场或翻个筋斗,听机翼划破空气的“咻~~”声,他们说这声音听起来很爽(其实他们在炫耀机翼的结实程度),山坡机大都无动力,展弦比都很大,V尾虽然多,T尾也不少,而且翼载荷都很大(好像有个什么披萨的台湾论坛,专门搞这个的),好像很少(我是几乎没有)听说过谁失速螺旋
从他们发的视频来看,有很多T尾的滑翔机,比赛来回飞竞时,在每端转弯的时候都是接近失速的,但他们的飞机调得好,失速的时候机头会迅速朝下,俯冲加速,根本不会螺什么旋
天行者问题出在------结构上:机翼安装角、电机安装位置及角度、电机安装位置相对于T尾的高度
有天行者的可以试试,把机翼前面垫一点起来,形成大约3度安装角,同时调整重心,让重心在大约1/3弦长处,然后把电机安装角减小一点,基本接近水平,应该就可以克服这个螺旋问题

网友C:
这么晚了还再造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晚了还再造飞机

 老弟啊,今天之惨!本来想去试OSD的,结果甩滑翔机甩惯了,没甩过天行者,一出手就炸了个稀巴烂
勉强粘起来,总结了经验,总算飞起来了,降落速度又太恐怖,降落时滑翔了接近100米远高度都还没掉够2米,落地时速度太快,把尾巴碰扯掉了
修了一晚上的飞机,全身裹满玻璃钢,明天要正式试验OSD的自动返航了

网友:
都炸成这样了,还谈什么安装?很为你明天的设备担心。

网友:
天行者 也要甩?

那个当然出手就炸了。
这种大滑翔比的飞机 动力也不会多好,
还是慢慢的平稳的起飞才好。
至于降落么,升力大,慢慢来吧。
或是做个扰流板吧。
参考F3B的飞机吧。
祝飞好,明天。

网友:
学习了,你太强大了

网友:
晕,早说,我的天行者都装好了,还有,如果电机安装角度不改,只把机翼垫高3度,可以避免螺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配置跟螺旋的关系不大,耍滑翔机的就明白,动力很小的,只要调整得当就能玩俯冲和筋斗
这里不晓得有没有山坡机爱好者
据说有些山坡机爱好者喜欢在飞行结束时玩个大动作------大角度几乎是垂直地朝地面俯冲, ...

你还晓得要加速 俯冲是很多小动力飞机改出螺旋的唯一选择 但是前提是机体强度足够
山坡机是无动力的 不要随意套用了 不是可以照搬的
天行者带个云台 由于翼型的关系 正面阻力是比较大的 所以逆风飞  还是小心点吧

天行者到底是神马翼型 是商业机密 我们无从得知
但是可以肯定是较高升阻比的翼型 失速迎角是比较小的
加大机翼迎角 是容易失速的!!!
我认为你理解问题有误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