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 锁尾用大舵机 球头魔尾管固定座

楼主(2011-04-30):
新买一架飞越450PRO 装机还未完成 先说说本人对这机的看法
拆开包装 机罩就一个地方掉色   向位器不能到最顶上
大齿盘组 严重不平  侧板螺丝孔都对不上  侧板低部好像没打磨 很多毛刺  其他地方倒是满意
怎么现在飞越的东西做工比以前差很多

另有不明白的地方想请问装过PRO的朋友
我用的锁尾是飞越的T9257  装上摇臂球头  球头差不多顶上尾管固定座 这样不会来回的磨尾管固定座吗?    T9257尺寸( 36.0*15.3*21.8 mm)比说明书(35*15*29.2mm)上的舵机大一点点
还有 T9257是宽频舵机1520US   我用futaaba GY520 设的是1520US 舵机没反应  只能设760US 舵机才用  反应很慢的 为什么?

网友A:
我用的锁尾是飞越的T9257  装上摇臂球头  球头差不多顶上尾管固定座 这样不会来回的磨尾管固定座吗?

对于这个我装SPORT的时候也这样 不是飞越问题 是你没装好,换个方向装 ....不好表达 自己琢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锁尾是飞越的T9257  装上摇臂球头  球头差不多顶上尾管固定座 这样不会来回的磨尾管固定座吗?

对于这个我装SPORT的时候也这样 不是飞越问题 是你没装好,换个方向装 ....不好表达 自己琢磨吧

我可没说这个是飞越的问题
我不想把它装尾管上

网友:
上个图看看,这个问题不好表述!
第二问题,表示奇怪!!!

网友B:
你试试控打两次宽频,我遇到过同类型问题,1秒两次打到宽频

网友C:
原因很简单,你装舵机时,舵机胶圈你装上了,PRO是不能装的,装了就高了,所以会磨尾管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控打两次宽频,我遇到过同类型问题,1秒两次打到宽频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请说详细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因很简单,你装舵机时,舵机胶圈你装上了,PRO是不能装的,装了就高了,所以会磨尾管座

没装胶圈  就4个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