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首试GPS 和1.31 问题总结

楼主(2011-04-30):
首先 这个X8经过认真安装 检查 GPS和电子罗盘模块也照着官方视频仔细调试了 一切就绪 今天拿出去试飞

之前 我在宿舍窗台上打开GPS 用了5分钟 首次搜星成功 第二次用了2分钟

今天我来到一片空旷地 不过上方几十米有超高压电缆 GPS打开接近两个小时 硬是没搜到星 好吧 换地方

来到一处麦田 绝对空旷 不知道用了多久搜到星了 反正是没有宿舍窗台快

由于向上的四个电机安装方法是和650原来一样的 应该不会有问题 所以我先把朝下的4个电机安装上桨 想试试飞行正常不

于是问题出现了 我发现电机转向 控制都正常 但怎么推油飞机都起不来

首先看看我的电机设置 向下的四个电机也就是M5-M8 电机和电调的连接是和650安装一样的

然后电池是两块3S 4000毫安的电池 电量绝对充足 所以我首先想到的是飞机太重了

但很快发现向下四个电机转速确实很低 肉眼都能感觉出来

于是我把向下四个电机的桨取了 把向上四个电机装上桨 推油门不到50% 飞机就起来了

由于向下四个电机是连接在新买的X650四合一电调上面 现在考虑是电调的问题

好 这个问题后面会联系厂家解决 今天主要是试一下GPS

我就像这样 只装了上面四个桨 不带相机 不带云台  飞了两个起落 感觉没问题了

(有个小插曲 飞机装了8个电机 2个四合一电调 两块4000毫安电池 有点重

我表示我确实降得很温柔 不能再温柔了 但脚架板还是有点吃不住 变这样了)

好了 两次手控试飞没问题了 准备试导航模块 这时候偏偏刮风了 估计有3-4级

我在20米高的地方 打开定高 然后…… 估计是因为风 …… 可以说基本没有任何效果

把定高关了 唉 风原越来越大 有增无减 有点想取消测试了 这么重的机身 炸下来可不好玩

但想着今天跑这么远 还是试试

把起飞点设为home 还是飞了20米高 估计20米远 这时候风估计>4级了

手控都已经吃力了 我坚决的打开了gohome  往回飞了不到十米 就掉了10米高度

眼看要炸了 我把控扔了 人飞奔过去接
…………………………………………………………

………………………………………………………………

………………………………………………………………………………

……………………………………………………………………………………

接住了……检查一下 飞机没事…………………………

……………………………………………………………………

………………………………………………………………………………

………………………………………………………………………………………………………………………………

……………………………………………………………………………………………………………………………………

你妹…………飞机没事 人有事……………………

先到这里 吃饭去了 改天没风再去…………

网友:
典型的要钱不要命呀  强

网友:
杨哥  你是我的偶像

网友:
GPS啊GPS叫我怎么说你呢??!!还是等等看看厂家怎么说!!

网友:
遥控器丢了,那遥控器有没有事

网友A:
晕,那个X8的电机配置,错的一塌糊涂.................................

网友:
杨把上下两个对着吹哈哈 抵消了
引用 网友A:
晕,那个X8的电机配置,错的一塌糊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那个X8的电机配置,错的一塌糊涂.................................

楼主:
回复 网友B:

GPS没有问题 今天风太大了 我是冒险在飞

网友:
我彻底服了,人家是提控回家,你来个丢控夺机

网友:
哎呀 LZ你见红了

网友:
折腾,继续折腾

网友:
控都扔了  太帅了

网友:
控不比飞机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