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船模配电机等,感谢大家

楼主(2011-04-30):
版主好、各位模友教师好!
俺正在制作1.55米长,0.17米宽的仿真
船模
的船体,双桨、多舵,请各位老师指点:
配多大的有刷
电机
及相应的电调、
电池
,
电机、电调、电池最好能推荐品牌、型号
。
如果配无刷电机,
相应的电调、电池,
同上,最好能推荐品牌、型号
另,这样大小的舰船模型,用多少克的
舵机
(双舵)。
顺祝各位五一节快乐。

网友A:
像真还是用有刷,太快就不是像真了,540有刷电机吧

网友B:
同意楼上意见,像真船还是用有刷的好。
不过对于1.55M的船来说,540好像小了点,建议用750有刷,西安孵化的50A双向有刷电调,(该电调可上3S锂聚或4S锂铁,我的深V和救援船就是这个配置)
电池用3S锂聚就可以了,用12V摩托车电瓶也不错。

网友C:
像真船上电瓶吧 第一电瓶可以充当配重 第二电瓶容量大玩的久

网友D:
不知lz 1550mm的仿真船是什么类型的船,如排水型的船,(像护卫舰,驱逐舰)用双540有刷电机,双舵,动力足够了,如果是dao dan快艇,鱼雷快艇之类的船型,用双540有刷电机,动力就不足了,因为在低速时是排水型状态,在高速时是半滑行状态,船头翘起离开水面,可考虑采用无刷电机,如排水型的船,电源采用免维护电瓶,即能很好的解决配重问题,容量大续航时间长,同时又经济,一块锂电的价格,是电瓶的好几倍,我的1050mm护卫舰,双380有刷电机,一块6v4安时电瓶,能玩一个多小时呢,同时故障率极低,这也是我喜欢仿真船的原因之一。

楼主:
问题不大,您好。
您用的什么型号的免维护电瓶。

网友:
新手造船

网友D:
什么型号的免维护电瓶
我的船是1050mm,双380有刷电机,双舵,320a双向有刷(带刹车)电调,一拖二直驱,一块6v4安时免维护电瓶,(25元),配重正好达到水线,半推油门就能达到比例航速,全速都超过比例航速了,船头有些翘头,横向跑直线高速也挺有意思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教
感谢各位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