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一直悲剧~继续求教

楼主(2011-04-30):
好不容易搞定了舵面不平~现在又发现打方向的时候
舵机
会吱吱响~特别是控制副翼的那个舵机~一直响~怎么解决?

网友A:
拉杆有摩擦,舵机到不了位,舵机马达不停转,拆下舵机调整拉杆知道轻松拉动副翼为止。

网友B:
有干涉了,
看看舵机臂或者拉杆碰到那里了

网友C:
LS几位说得对,如果不是那几种情况的话可以对调一下舵机,看看换后还响不响,判断一下是不是舵机本身不稳定,还是遥控器那一通道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