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华科尔2801PRO接收问题

楼主(2011-04-30):
我是菜鸟,用得是华科尔2801PRO的控和接收,现在正摸索中在装机,马上要到装电子设备的阶段了,但是不是很明白几个
舵机
和其他的线应该分别连接收上的哪个位置,请知道的达人指教下,谢谢啦

网友A:
详见说明书。

楼主:
控的说明书倒是有,但是里面没有详细的说怎样接接收机,而且接收机我好像没有说明书,网上买的就只寄了个接收过来。还有就是接头的正负极是怎么分辨呢?是舵机线有金属片的在上面,还是金属片在下面呢?希望能指教

网友A:
几乎所有的接收机的插法都是一样的,你去下一个天地飞的看看。

网友A:
另外,千万不要用金属片在哪一面来分辨插入的方向是否正确,金属片视不同的舵机厂家不同的批次,都有可能在上或者在下,再或者根本没有金属片外露。

网友B:
这问题还真不好说!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0414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1368
以上两贴或许对你有帮助。

楼主:
感谢给位,现在基本知道怎么结了,还是组织好

网友D:
怎么接啊?发张照片噻,给我们新手们个参考哈···谢谢啦

网友D:
楼主怎么接啊?发张照片噻,给我们新手们个参考哈···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