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想问个问题,关于电机和电调的

楼主(2011-04-30):
刚才一不小心。。。。把一个10A电调烧了,主要原因是我把
电机
拿在手上研究为什么转速达到某一个程度时候会抖动,可能是桨不好,或者是轴歪,结果没拿好在转的时候掉下来卡住了,一个2804电机,结果电调冒烟了。。。。。。
现在家里还有个40A的涵道机的电调,你们认为能用它来带2804么?主要是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用2S的
电池
,如果我买个20A的支持2S电池的电调,用在上面应该不会把电机烧了吧?

网友A:
查下电调支持的转速

网友B:
2s也能用,一般不会烧的

网友C:
2S1P是7.4V 40A带2804一定没问题的 注意以后不要绑上桨拿在手上 有点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