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电路中灯泡的作用

楼主(2011-04-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当成限流电阻使用,同等规格功率的电阻要比灯泡贵得多,不能直连,直连直接烧2个三极管。

LZ你要是仅作研究,还有什么问题俺知道一定作答,你要是去电鱼,我祈祷你自己被电到小JJ。

网友:
回复 网友A:

12V21W的灯泡,直流电阻约为6欧姆,压降视经过的电流决定,电流越大压降越高,这个电路的大电流不从灯泡走,大电流从三极管集电极上接的那个绕组上过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只知道是限流作用,只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12V的输出端窜一个21W的灯泡,在后面的电路中不会降压多少吗??

另外,不使用电阻而是用灯泡的另一个原因是,灯泡灯丝具有正温度系数,温度越高电阻越大,在电路中起一定的负反馈调节作用,防止三极管BE过流。

网友B:
还能作指示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能作指示灯用!!

基本上是亮不起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谢谢,但是为什么会亮不起来呢?很多人都说会亮。亮起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谢谢解惑。

12V/21W的灯泡,正常亮起来有2A的电流,要微亮起码也得1A吧,没见过在三极管BE极上加1A偏置的。

网友:
输出发生短路时 ,会亮吧, 灯泡亮的时候的电阻 比不亮时电阻 大许多,起保护作用

网友:
限流加励磁,不知道我说的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V/21W的灯泡,正常亮起来有2A的电流,要微亮起码也得1A吧,没见过在三极管BE极上加1A偏置的。

呵呵~~仔细看图
2N3773×8
1A应该有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吧,我修正我的说法,因为我刚发现2N3778是金封管,并且有8只并联。

网友:
我们这里是电阻和电解电容并联,启动时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这样对快速启动有利。捕鱼对启动反应时间有很高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后级可不可以加个整流电路让输出直流呢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灯泡主要起两作用,第一做激励源,作为自激的起动激励,第二作为可能停震后的续流,确保负载短路时停震后能马上起震。为做么要用灯泡原因是他正阻,在正常工作时利用他作为震荡线圈的电流补偿,让他作一上拉电阻,确保基极有足够震荡电流确保负载功率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灯泡主要起两作用,第一做激励源,作为自激的起动激励,第二作为可能停震后的续流,确保负载短路时停震后能马上起震。为做么要用灯泡原因是他正阻,在正常工作时利用他作为震荡线圈的电流补偿,让他作一上拉电阻, ...

网友:
沙发是电子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