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450飞不起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4-30):
前几天我飞的时候不小心撞树上了,断了一只大浆,换完浆后出现了飞不起来的状况陀螺仪,马达,舵机都没问题就是才转了一下电调就热的要命油门推到60%都起不来是怎么回事求解释······

网友:
舵据哇 估计横轴弯了!呵呵!舵据是正的 绝对能飞

楼主:
横轴是不是副翼那个啊?

网友:
电调就热的要命不正常,有可能并联功率管有坏的.

网友:
情况描述不明啊.打浆有没有正常转动,螺距是否正常....这些透露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桨运转正常螺距最大时好像是平转的没有风往下吹也没有往上吹,螺距最小的时候风是往上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桨运转正常螺距最大时好像是平转的没有风往下吹也没有往上吹,螺距最小的时候风是往上吹的…

螺距显然不对,应该是油门50%,5-6度,风向下吹才对

网友:
新手入魔难啊
搜一下装 调机帖子 一定有收获

网友:
等高手解答,我也想知!

楼主:
那请问螺距要怎么调啊?

楼主:
是什么原因造成原本正常的螺距变成错误的螺距的?

网友:
应该是螺距过大,电调负栽过大发热

网友:
加我QQ728892682 帮你解决!

网友:
是在不行就全拆装一下吧,毕竟有说明书,自己找想说明白不简单

楼主:
我吧横轴拆了检查发现一点都没弯到那是什么原因呢?螺距,电调还是其他原因?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