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卡斯特120HV 电调设置!

楼主(2011-04-30):
新入了700E,不懂120HV的设置,(有卡斯特专用USB连接线)
打开软件不知道选哪个选项,
那位老鸟能告诉我一下?
谢谢!

网友:
在Throttle里:
Vehicle Type: Helicopter
Throttle Type: Fixed-Endpoints
选上 Auto-Rotation Enable
Initial Spool-up Rate 和 Head Speed Change Rate 可保留默认
---------------------------------------------------------------------------------------------
在Cutoffs里:
Cutoff Voltage: Auto Li-Po
Cutoff Type: Soft Cutoff
其他默认
---------------------------------------------------------------------------------------------
在Motor里:
Motor Timing: Low(0)
PWM Rate: 8 Khz
其他默认

还有请不要更新Beta版本的firmware,正式版就没问题

****** 除此之外 你必须要在遥控器里完成 油门校准 ******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 油门校准 请google一下

.
.

网友:
注:以上我给出的设置比较适合初级阶段, 以保护电调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