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 drone wifi断开问题,有人遇到过么?

楼主(2011-04-30):
我的ar drone在摔过一次以后发现在冷机启动的时候刚开始一切正常,连起飞都可以,一般几秒钟以后,就显示连结断开,
电机
灯全红,系统灯还是绿的。wifi可以连上,ip地址不对,飞控软件也连不上。有人知道怎么回事么?救救小弟吧

楼主:
在电池连上一段时间以后,就死活连不上wifi了

网友A:
有帖子讲到的要重刷固件会好的,再不行就是底版摔坏了。这问提有人碰到过的。我也在玩ar drone的这飞控是很好的能改装着用不错的,就是电机太小了,想改大的,就是改电调有点难度啊

楼主:
总觉得跟温度有关系,好像温度上来就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