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GY650死机与舵机吱吱响的原因

楼主(2011-04-30):
求大侠帮忙啊,刚在二手论坛收回来的GY650,由于手上没有数字舵机,只有银燕8克舵机
通电后,舵机首先是吱吱的响,左右摇晃陀螺仪,突然所有的灯都不亮了,重新上电就好了
我问了商家,说GY650是支持模拟舵机的,那么舵机吱吱响的原因是什么呀?DIR开关我也设置了
谢谢高手回答了

网友:
 没用过 不知道哦 !

网友A:
估计是你把GY650设置成了数码舵机的模式.设置到模拟方式就没错.猜的,不准确,请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把GY650设置成了数码舵机的模式.设置到模拟方式就没错.猜的,不准确,请高手解答.

在401或者其他陀螺仪上,DIR开关是设置数码与模拟舵机的,ON的位置是数码舵机,反之则模拟舵机
在GY650里,我挨个的都试过了,可结果都是一样的,而且出现中途死机,所有的灯都不亮的情况,哎,买的二手,郁闷啊

楼主:
设置问题已经解决,死机问题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