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来说说?

楼主(2011-04-30):
目前
桨距
只有+5 -2请问怎么调整才能达到正负9--10度,

网友A:
调节舵机连杆就好了

楼主:
调节舵机连杆就好了
调短了C杆,还是不行,

楼主:
调节舵机连杆就好了
舵机连杆离中心有10MM,是外面的,最大的了

网友B:
楼上你解决了没?

网友C:
调控里面的PITCH的SWASHMIX值, 把值调大,然后再调连杆调到正负螺距相同

楼主:
楼上你解决了没?
你好,没有解决,没有办法,我在的地方没有人教,

楼主:
调控里面的PITCH的SWASHMIX值, 把值调大,然后再调连杆调到正负螺距相同
调控里面的PITCH的SWASHMIX值,PITCH是什么,SWASHMIX又是什么不懂,我的控是天8S

楼主:
调控里面的PITCH的SWASHMIX值, 把值调大,然后再调连杆调到正负螺距相同
是十字盘吗,默认是30,

网友D:
看看你的螺距曲线是不是最大行程

网友E:
只能说你对飞机和遥控器的理解还不够,练基础的同时,继续潜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