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新手继续HSP94188问题,接收电用7.4V锂电池可以吗?

楼主(2011-05-01):
大家好,前两天我在94188的问题贴中说我的两个
舵机
有抖动现象,热心的朋友S,VE问我是不是用的7.2V
电池
(我用的是四节1.2V充电电池),于是今天我用以前的玩具直升机的7.4V锂电池当了接收电,效果还不错,感觉舵机不再有抖动现象,而且反应很快,不知道用这个电池可以吗,这个电池充满电后电压可达到7.8V或更高,一直用这个电池会不会损坏车子上的电子设备,在这里向大家请教下,希望老手们能帮助解答!谢谢

网友A:
是用2节锂电最好是再加上一个UBEC, 我用2节A123电池做接收电池,不用UBEC。

楼主:
UBEC?什么意思,不懂啊,呵呵

网友B:
用4节1.2V的充电电池在接收机是不合适的。
因为舵机的正常工作电压是在5V,用4节5号电池电压6V刚高过5V一点,舵机能够正常工作。
但是一般充电电池单节电压只有1.2V即便充满电有1.5V但稍一使用压降也很大,一旦低于5V抖舵是难免的了。
这里解释一下UBEC,这就是个稳压模块而已,把高于5V的电压降至5V然后提供给接收机使用。
另外用2S的锂电池给接收机供电有点小玄,因为一般接收机都有简单的稳压功能,但适应范围不大,建议你在接收机的供电部分加一个7805的稳压集成块就行了。7805可以提供5V不高于1A的电流,1:8一下的车两个舵机加接收还是够用的!
7805电子市场零售价不会超过3块的,再配个散热片3块。 7805的接法很简单,3个接脚,字那一面超自己,左高压正极进,右5V正极出,中间的接输入和输出的负极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学习了,我现在去研究一下那个UBEC去,谢谢啦,哈哈

网友C:
楼主啊,我也是像你这样的情况,你用AM的控吧,换2.4G的控就不会拌舵了,我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