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板做飞机机翼的翼型

楼主(2011-05-01):
在KT板上用刀子先画一道比较浅的刀印再用螺丝刀在上面用力的压压出一个比较深的印同时在刀印的对面贴上透明胶或者蒙皮。多划几道然后沾上翼肋,一弯KT板做的机翼的翼型那个完美的弧形自然而然的就出来了。我自己也是最近几天才领悟出来的,因为没有撵面杖,工具都比较简单所以用这样的方法,希望各位有用得着的地方!!

楼主:
附上图片让大家看看效果

网友:
把内面完全部分最显著的地方表面的覆膜撕掉,把外面用透明胶补强,然后划口子或者电吹风慢慢吹,都可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网友:
此贴必须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上图片让大家看看效果
这效果

网友:
其实可以多刻几路。看上比较圆滑

网友:
不太好哦 图片

网友:
好象还需要再整整...

网友:
其实只要把里面的那层膜撕掉,就可以弯的很圆滑了

网友:
我以前是撕掉里面一层膜,然后用擀面棍把里边压扁,这样比较容易弯的很平滑

网友:
搜索马老师的帖子,有教程,很成熟的技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尝试一下有效果了就再发!!

网友(2011-11-16):
方法很好。

网友B(2013-04-02):
还没做过有翼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