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飞控故障,求救!!!!!

楼主(2011-05-01):
今天kk四轴飞控突然故障,解锁后滴滴叫个不停,油门没有反应,换另外一块一切正常,不会是烧了哪吧
飞控是黑版V5.5

网友A:
电调油门行程没找准
 看说明书吧,单独把电调接板子上,做下行程调试。

网友B:
版上有中文說明書,下載詳細看。

网友C:
把飞控上三个电位器转到0 ,飞控 通电, 看板子上led会不会闪, 然后再断电 恢复原来值,
如果不行, 重新刷一遍FW试一试

网友D:
可以解锁,kk坏的可能不大
最大可能是油门行程错误
重做一遍油门行程设置!

网友E:
检查油门最小,和油门反向

楼主:
都试过了,问题依旧,等isp下 载线到了试试重刷固件,再给大家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