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辛万苦终于完成了两件作品,希望路过的朋友点评一下,顺道指出不足!

楼主(2011-05-01):
先上一辆独轮车。整体由8mm方钢构成,车身通过借鉴之后自行设计和制作。车轮中间用了一个费轴承。出轴承外,另外全手工。包括后面的手柄,车轮外圈,支撑柱等等。原本打算上仿木漆的,因为不会,所以只好用银色简单了事了...感觉有点对不起这辆独轮车。                      炮:底座为2块8mm45#钢,用锉刀全手工锉出来的。下面用M10螺钉将两块板固定住。炮架为8mm45#钢,利用排孔,锉,钻孔,全手工做出来的。车轮是普通车床车的。螺母找了2个现成的。炮管分3节车制,分别为:炮尾,炮身,炮管。其中除炮尾用数车外,其余都为普车。另外打算再安2个螺钉+铁链。(此炮是借鉴一个人的图纸,然后自己重新设计过的)炮是用金色喷漆喷的,感觉不是很好,打算拿去电镀一下不知道好不好...

半夜拍的,可能不是很那个

半夜拍的,可能不是很那个

放个手机做参照

放个手机做参照

炮

放个手机做参照

放个手机做参照

2.JPG.lnk

395 Bytes, 下载次数: 10

将就看一下把,拍摄水平有限

网友:
做的倒是不错,就是有点太不像真的了。

网友:
以楼主的手艺应该用原材料做的,木头的就用木头铁就用铁,好好地全手工模型做成了量产玩具了

网友:
上面拉个450

网友A:
手艺不错,正如LS所说有点太不像真的了。艺术创作要源于生活,拿独轮推车来讲,你可能没有条件接触过它,车子的各方面比例不对,车架偏低重心也是个问题,试想按比例放大后,正常身高的人两手握车把时,车前端已经杵到地上了,就算找个武大郎来推车,两车把距离好像有点太宽,其实从实用的角度讲,重心要定的科学,车轴位置应设计前后两条槽方便可调,推空车时车轮应卡到前槽里,车把举到肩部车子倾斜较大,这样人往前推车几乎不费力,静止状态时两个手指捏着车把就行了,车身自重几乎全部通过车轴传入地下;车子重载时,轮子应卡入后槽,一根绳子搭在肩上,两头系在车把上,使车把上的压力通过腰腿来承担以减轻两只胳膊及手的负荷,这时车子后高前低略微倾斜,靠两只手掌握平衡和方向,车子的全部重量也几乎全部通过车轴传入地下。总之,空车和重车倾斜程度不一样,这是由人体的生理特点决定的,人用不同的姿势干同一种活疲劳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轮子前后两个位子目的是使车子不同倾斜时重量尽量全部经轮轴由地球来承担,人承担的越少就越省力。说了这么多也不知讲清楚了没有,我以前下乡时用过并改造过独轮车,所以有点切身感觉供你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出不足,一下制作一定改进!

网友B:
不错,有点样子了。你的方钢是如何连接的?

网友:
这个炮不错啊,楼主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有点样子了。你的方钢是如何连接的?

初始的设计

初始的设计

随便画了一下,应该明白的把

随便画了一下,应该明白的把

网友:
做得挺好,没意见:)

网友:
很好很好

楼主:
个人不是很喜欢炮的颜色,请问大家有更好的建议吗

网友:
前面地板说得很详尽。
开始看图片,还以为楼主用紫铜做得呢。原来是油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制作过程只有简单的几张照片,因为钳工房做的,比较脏。所以也没去拍。

网友:
炮当然要黑色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黑色 会不会不美观?

楼主:
下一步计划:买一车一铣。然后自己D一套简单的雕刻机,行程不用很大2030左右就行,线规,步进,移动龙门,就用作刻字用。

楼主:
最后逛一圈,洗洗睡了...

网友:
不错,挺漂亮,望更进一步啊

网友:
做的很精美,

网友:
坛里还是闲人多呀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是啊闲到骨子里去了...

网友:
炮是西吗特网站里里面的那门炮啊   有套材卖 黄铜的 要好几百

网友:
模型就是要像真,除了比例缩放外还有装涂,LZ的作品毛坯做的很好,但是表面处理就太败笔了,在重新上色,搞个背景才像静态的模型,现在想小孩玩的批量产的塑胶玩具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正打算换色呢,两样都换掉

网友(2011-07-28):
我过去在下乡劳动时亲自推过真实的木质独轮车(不过轮子已不是古代的全木结构的了,是现代的人力车轮子)。那时推的是大石头,两边装的石头不可能是一样多的,因此刚开始推时很难掌握车的平衡,还没推几步就翻倒了 ,后来掌握平衡技巧后就好推了。 最大的优点是哪怕是很小很崎岖的路也能推着过去。因此在工地上运石头泥土等比两个轮子的反而要方便快捷些,当然那时人是非常累的,比不现在的机械化,人太轻松了。木车架远比楼主做的要细,各部位的木料粗细是不同的,几乎全是榫结构连接的而且装载三五百斤也不会散架,非常牢固。

网友:
缺套在脖子上的小绳

网友:
精车一下,再抛光,比喷啥,电镀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艺不错,正如LS所说有点太不像真的了。艺术创作要源于生活,拿独轮推车来讲,你可能没有条件接触过它,车子的各方面比例不对,车架偏低重心也是个问题,试想按比例放大后,正常身高的人两手握车把时,车前端已经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