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1 更换主轴遇见的一些经验

楼主(2011-05-01):
我的大齿上周换了, 因为观察齿牙磨损比较严重,噪音加大,换上新的后缓解些, 结果不知道是哪次炸机引起了晃动,空中到是不会晃动,就是JJ地面起飞15%左右油门时,旋翼头抖的恐怖,拿手里跟拖拉机一样,哒哒哒。。。。。 40%以上油就好了, 倒不影响飞行,推断是主轴,肉眼不能确定, 怕时间长了影响到更多地方,昨天手痒,把备用的主轴拿出来更换,那个汗啊, 如果没有修钟表那种小锤子还有一些辅助的固定工具,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去动主轴!!!!

我拆主轴跟头链接那个插销, 差点没用大锤子来敲,最后用一把折叠钳子垫在下面,让插销下面镂空,上面用环形针 ,弯个受力点用另外一把钳子, 慢慢, 一点一点的敲 把那个插销敲出来,  我的神,,,就取这个插销估计花了40分钟,因为怕弄坏旋翼头上H固定那个,这还没完,  敲下来后,主轴也拔不下来,超级无敌的紧,还用火机加热后来尝试过,就差没放冰箱冷冻室里来尝试,后来用很结实的线穿到下面大齿那个插销孔里弄个死结,用金属轴串进去拉,上面H固定哪里用毛巾裹住 , 用钳子 ,吃奶的劲,才把主轴取出来,。。。。

换上新主轴,起飞时小量油门不晃了,但轴承 ,齿轮间噪音感觉大了,(估计是我大齿、伞齿换过,主轴又被抽出来引起的) 我回头买点润滑油 来弄弄 估计能缓解,飞行正常,

紧结着手痒,打算做做维护,看见尾翼那个丁字轴,有一面松动,拆掉那边尾浆,去拧里面的螺钉,,,杯具了,华的JJ ,我感觉是商业目的,那螺钉跟豆腐一样,轻轻一拧,断了。。。好让你直接果断的换配件,   这是我第二次弄断螺钉,上一次是拧断其他地方的,   哎。。。。   JJ 停飞  等这个配件来了再弄。     还打算练画圈的,  现在4面基本过关, 就是对头控制不像其他3个方向那么很准确,  方形航线 没问题了, 家里太小, 能飞行的空间也就比一张多双人床大些,他们都说越小的动作越提高操作,哈哈, 画圈 需要非常小的动作来打舵组合 才行, 等能爽飞了 连260a 一起上视频。

网友:
看来工具很重要! ,花XX帝JJ还是趁便宜的时候多备几只吧!修不起,俺们修不起啊!

网友:
经验之谈啊,顶一个
我也终究要面临这一天的,我老老实实连旋翼头一起换吧。。。。
旋翼头那个销子太恐怖了

网友:
曾经喜欢,想入这个JJ,现在飞450了,看完LZ的帖子,比450换主轴难很多很多,还好没入,我的神啊。。。

网友A:
学习了。01的销钉打了螺丝胶。
但是也不觉得多麻烦,取下一般三分钟。就一把尖嘴钳子就ok。先夹一下,用一边压住销钉一端,另一边压住销钉另一端的旁边,夹一下就顶出来了。然后夹住出来的一端,拔出来。
螺丝确实软,我也拧断过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01的销钉打了螺丝胶。
但是也不觉得多麻烦,取下一般三分钟。就一把尖嘴钳子就ok。先夹一下,用一边压住销钉一端,另一边压住销钉另一端的旁边,夹一下就顶出来了。然后夹住出来的一端,拔出来。
螺丝确实 ...

哈哈 老哥那个可能比较好取,  我3把不同型号 大小的 尖嘴钳,来取, 根本无法取,所以。。。。。

网友:
拆主齿是好麻烦,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老哥那个可能比较好取,  我3把不同型号 大小的 尖嘴钳,来取, 根本无法取,所以。。。。。

好取。我已经上图了,在我的帖子里。
相比之下,旋头的打了胶,要紧些。不着急,先左右多活动几次再拔。拔的时候如果尖嘴钳不给力,可以换大点的钢丝钳。

网友:
 谢谢lz的经验分享呀!看来!换主轴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

网友:
 忘记说点东西!~  期待楼主的260和d01的视频哦!!

网友:
换过一次,确实困难,销子很紧,不好拔,
主轴和旋翼头的结合也特紧,不好拔,
将主轴插进旋翼头时又很紧,不好插,
插进去后由于很紧,不好对插销孔,
华XX就是故意的

网友:
我还以为就我碰到这些问题呢

楼主:
哈哈  看RP  来拔

网友B:
第一次卸有点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卸有点紧

以后就轻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