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说冷清,我贴一组裸照★★★

楼主(2011-05-01):
最近摔了一次,舵机臂摔的不爽了,总抗议!无奈换之,稍带拍了几张照片!

金属尾舵机架是zifei最新出品。很不错!

不多说上图,省的人家说这版冷清:

楼主:
赶在中山哥粗线前自己sf

穿衣戴帽的ep100看此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53317&extra=&page=1

网友A:
漂亮 这脚架是那里的?PM给我

网友B:
秋兄,装头罩的地方为啥绑一根小棍,难道是取代原来那个,原来那个坏了?你这个大齿盘怎么是红的,是原配的吗,皮带是原配的还是换了华的皮带。

网友:
标题党啊标题党  LZ你成功的让我想歪了

网友:
2702V无副翼!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C:
现在还没玩直机,平时看看论坛,差不多直机都是有侧板,这直机的结构对我还挺新鲜的,怎么没用侧板?
模友们你说这与有侧板结构哪种相对优越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没玩直机,平时看看论坛,差不多直机都是有侧板,这直机的结构对我还挺新鲜的,怎么没用侧板?
模友们你说这与有侧板结构哪种相对优越性呢?

我试着回答一下,主要是EP100是最小的6动可自组装的模型,由于体积较小,如果设计成有侧板结构也不是不可以,那就和EP200没啥区别了,就是尾管短一点而已,这是从商家的角度考虑。从设计角度考虑,无侧板结构比较简单,重量较轻,符合最小机型的要求,带来的后果是,能装东西的地方太少,也不方便,排线也不好看,优点是分量轻,价格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秋兄,装头罩的地方为啥绑一根小棍,难道是取代原来那个,原来那个坏了?你这个大齿盘怎么是红的,是原配的吗,皮带是原配的还是换了华的皮带。

按suv兄的提示本来想换成4F200的皮带,可是发现很多地方需要改正。到最后皮带磨尾管磨到发烫,由于手里料不足,最终放弃。
但是留下了大红色泰世产大齿,这个齿比原配白色的那个平面性似乎能好些。顺便换装了zifei产金属尾舵机架,希望zifei能出尾管固定架的金属板!
装头罩的地方为啥绑一根小棍呢,原因是2个:
1,这样炸鸡时尽量避免炸坏原来的固定支架。
2,ep100头罩开口空间小,前面2个舵机的拉杆和舵臂有时会碰到头罩,不爽,这样的话用长出一点来碳纤棒可以把塑胶头罩撑大些,完全避免舵机臂行程中碰到头罩!

你要买红色大齿的话,那几个泰世店里都有卖!只是换大齿的工程量很巨大而已,这点没有250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 这脚架是那里的?PM给我

250SE的 需要重新开孔固定!

网友:
拍的不错,前来捧场

网友:
穿衣戴帽的样子很憨厚可爱

网友:
好难看的鸡骨头。。

网友:
不错!风铃兄的这个小鸡旋翼头相当精致!

楼主:
刚才飞了几块电池回来,不知道是我那几块老电池不行了。还是新买的AKE电池不行!

基本就是7:20秒左右下来电压测到是3.7v

看来需要买几块ACE测试一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suv兄的提示本来想换成4F200的皮带,可是发现很多地方需要改正。到最后皮带磨尾管磨到发烫,由于手里料不足,最终放弃。
但是留下了大红色泰世产大齿,这个齿比原配白色的那个平面性似乎能好些。顺便换装了zife ...
换大齿麻烦吗,我觉得还可以,可以从下面拆,就可以不动主轴了。

楼主:
那你看看250的皮带怎么换你就知道什么叫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没玩直机,平时看看论坛,差不多直机都是有侧板,这直机的结构对我还挺新鲜的,怎么没用侧板?
模友们你说这与有侧板结构哪种相对优越性呢?

100以下的几乎是这种开放式的架构(m120d01例外),小鸡如果直接照搬大机的架构是不合适的,主要原因有:
1)9g以上的舵机基本上尺寸都相差不远,但是9g以下的舵机没有统一尺寸,尺寸相差很大,有侧板的舵机孔都是固定的,很难灵活的固定不同尺寸的舵机。 100 se pro这个舵机固定我觉得是非常有创意的,基本上任何舵机通杀了,不象v120d02那样换个副厂舵机还要考虑尺寸大小。
2)100以下的飞机机体小,如果用厕板装上器件后将来很难换备件--螺丝都很难伸进去,拆个舵机要先把侧板拆掉。SE pro这种开放式的架构对于这么小的机子,安装和拆卸算是比较方便了,三个层板正常情况下不需拆卸就可以更换机上任何一个零件了。
其实100也有类似于有侧板的型号,就是那个塑料机身的100 STD, 后来厂家才改良成现在这个样式的。

网友:
金属尾舵机架我也买了,尾管的固定架也曾经买了原厂的金属固定架,后来发现尾舵是很难被炸中的,加上为了减肥,我把除了尾波箱以外的金属件都换回塑料件了,这就是折腾

楼主:
我就不减重了,先全金属化了吧!嘿嘿!

楼主:
不冷清啊不冷清!

现在多余配件好多,准备弄个塑胶机身装一架

楼主:
继续上图

继续上图啦

网友D:
我一直用的这个金属尾舵机架,其实都一样,但看着就是舒服。我们的小鸡基本都一样,图上这几个我也有,还有d02,英雄所见啊,^_^。
100翻带的事情,现在看来多为皮带老化所致,我发现多在皮带磨损后易翻带。前几天我飞行中听见有噪音,非金属摩擦噪音,出现翻带,怎么都找不到原因。jj断电用手旋转旋翼头,没多少圈后就卡,就这样又飞了十几电。后来拆开,发现皮带已经严重变形,有几厘米都成螺旋状了,这样都能飞。更换皮带后,也没翻带,也不卡了。
上图绿帽子,自己剪得吧?剪得挺好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用的这个金属尾舵机架,其实都一样,但看着就是舒服。我们的小鸡基本都一样,图上这几个我也有,还有d02,英雄所见啊,^_^。
100翻带的事情,现在看来多为皮带老化所致,我发现多在皮带磨损后易翻带。前几天我 ...
d02我也有,只是借给zifei让他抄模 本来打算支持他搞金属盘的,至今未果!

网友:
发现100带250的头罩更可爱。。

网友:
每当看到裸照,都有心动的感觉 顶

楼主:
为了不冷清,顶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d02我也有,只是借给zifei让他抄模 本来打算支持他搞金属盘的,至今未果!

哈哈,这个我早就知道了。主轴,也是临摹了你的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