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着磨磨精度高点的

楼主(2011-05-01):
冲压模具以前多是慢走丝加工的,想学人家用镶拼结构的。试试看好不好磨

磨好后安放在模板框内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没看明白

楼主:
材料SKH-9高速模具钢

切割下料

数显表控制切割尺寸

切割

全部切割好磨平

上直角靠磨

磨到位

全部磨好

网友:
手艺很好啊。

网友:
这是啥,看不明白啊

网友:
磨的很好,我也会。
楼主做的是冲床的模具,一般情况如果某个冲孔冲坏了会用镶拼的方法补救一下,不至于废掉整块的模具。如果是新做的模具还是线切割来的好。
砂轮正面没有盖?

网友:
什么东东呢?上面那么多窟窿.....:loveliness:

网友:
打开帖子第一眼,怎么这么熟悉,
哦原来用的CAXA  呵呵。
还有啊 LZ 的设计怎么尽是些小数,,除了结构需要,尽量取整撒,看起来扎眼睛,,,,,, 还有LZ的设计上面都没有公差的啊,凹模刃口尺寸公差标上去嘛

楼主:
砂轮修R

没经验进给太快烧伤了

全部磨好的样子

嵌入模板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