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9XⅡ如何换左手油门?有菜单设置项吗?

楼主(2011-05-01):
准备买JR 9XⅡ,有谁换过左手油门?最好有菜单设置项,应该还要把控里面的压片调换一下,没做过,请教大家。

网友:
我也很看好这个控,LZ说一下买它的动机吧。FPV?为什么不10C?

楼主:
飞固定翼,暂时不玩FPV。

没选10C的理由是有些模友说10C的微调开关易坏,还有控电只有700mah,太小了,futaba的接收比JR贵

有10C的也可以说说感受

网友:
换压片,菜单里更改模式设置即可

网友:
 只可惜 9X2 的 其他通道不能随意对换(注意哦我说的是随意)

网友:
Stick model
在这个选项里选择

如果没有这个选项出现的话,要进入工程模式,把这个选项调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