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IY平衡充接线问题,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1-05-01):
在坛子里看了很多DIY平衡充的,我现在还是有个疑问,大家一般都是用3个充电板给一个3S电池充电,但是3S电池充电线是4口插头     3个充电板有6根线
那么 难道是充电是一片一片充的么???         但如果同时给3S电池3片一起冲  怎么接线?  难道用第一个充电板的负极接第二个充电板的正极,再用第二个充电板的负极接第三个充电板的正极?   求解!

网友A:
+     -+     -+      -
6根线,其中两组正负并联,不就是4根线了?要多潜水和善用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      -
6根线,其中两组正负并联,不就是4根线了?要多潜水和善用搜索。

我想也是这样,但是正负一起不短路吗?  电池怎么冲的电进啊? 求解 求原理

网友:
细心看一下图就明白了,原理跟3S电池内接法是一样,第一节的负接第二节正极,这样算起来是串联,不会短路。但如果把T插的正负接就在一起这才是短路!
要是连上面这个图也没看明白的话,那还真不要自己DIY了,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也是这样,但是正负一起不短路吗?  电池怎么冲的电进啊? 求解 求原理
初中没学好

网友:
第一个正是输出正极.最后一个负是输出负极..

中间两个抽头.按1234排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dpcom兄的图,有了图才发现原来是串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中没学好

初中过去好多年了都。。。。我只记得安培定律和并联串联

网友:
三个充电板用三种不同型号的应该也行吧?

网友:
按板凳的做,没问题。
不过楼主连这都想不明白,还是不要做的好,万一电池坏了,那可比充电器贵
买个301或0851都行,也不算贵

网友:
哥小学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