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大脚电改油完结篇。稍后上视频!

楼主(2011-05-01):
自配素油.太久了变白了!

自配素油.太久了变白了!

DIY大容量点火器

DIY大容量点火器

DIY起动器

 DIY起动器

楼顶试车时阴天.现在下大暴雨!又闪电又打雷

楼顶试车时阴天.现在下大暴雨!又闪电又打雷

网友:
啥时候上视频?期待

网友:
接下来OP件会陆续发到LZ家

网友:
头一次见到有人电改油!
十分佩服楼主的DIY能力!比油改电给力多太多了。。。。
排气、刹车、引擎座、油箱。。。。都是DIY的
太强了。。。。。。

网友:
车主相当的利害哦!

网友:
动力能力强

网友:
楼主强大,玩的就是这样的艺术,改完速度多少?

楼主:
恒龙大脚电改油试车后总结!

机架上油机强度没问题!15级油机功率不至于伞齿,用锡焊的排气管不会溶棹,锡焊溶点应该大于200度吧!也可能加了强制风冷。素油质量不是很好发白了。但怠速很稳。加速延迟可能油不行了。我用的是散装甲醇不是分析纯。这发动机结合器不圆影响输出功率,要搞定它才行!

网友:
我猜会先扫大齿,再扫伞齿,然后是接合器

网友:
电改油 机架是否能承受??
不过楼主的DIY能力不得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