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天7换手拆掉背面4个螺丝后天线哪里为什么拆不 ...
请问一下,天7换手拆掉背面4个螺丝后天线哪里为什么拆不开?要怎么处理?

楼主(2011-05-01):
请问一下,天7换手拆掉背面4个螺丝后天线哪里为什么拆不开?要怎么处理?不敢硬掰,有没有解剖图参考下?说明书上只有下半段

网友A:
我摔坏过,自己维修拆开过,背后4个螺丝都拧下来,然后先把远离天线的一边掰开,然后向侧后方拔,就是远离天线的侧方用力,把后盖从天线固定部位抽出来

网友B:
天线那有个机关,你再探索下

网友C:
没有天7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