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如何配置四通遥控器

楼主(2011-05-01):
自制坦克,双马达驱动,两电调,其中一个电调连接接收器的电源线抽出,但遥控器遥控时,坦克动作时很多时候一个马达在动,另一个不动,有时乱动,即控制摇杆在一个方向时,坦克不是固定一个动作。

网友:
可能有干扰

楼主:
那么如何配置遥控呢,是否要加装坦克波箱

网友:
没看懂~~难道你的坦克没波箱?

网友:
最直接的就是上图看看~~

楼主:
就是坦克两边各有一个减速马达作为动力,用两个双向电调各控制这两个马达,其中一个电调的5V电源线抽出,发现很难控制,有时加油时,只有一边马达在动,一边不动;摇动回中杆时,有时两边动,有时也只有一边动,就算回中杆在同一个方向,两个马达的反应,每次都不一样,很难控制。我是菜鸟,请指导,谢!我用的是塞纳斯飞机的四通遥控器是否可以?

网友:
分别连接上两个电调试试~~是不是其中一个有问题了。
另,建议上图看看你的连接方式是否有误

网友:
外行,不懂,为什么是一个电调接接收机呢——既然是双电调分别控制一个减速电机?帮顶,请老师们解答。

网友:
我以前的现象仅供参考,在遥控天线不拉出的时候,会有抖舵现象,发射机天线完全拉开后,就没有了。天地飞6A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坦克两边各有一个减速马达作为动力,用两个双向电调各控制这两个马达,其中一个电调的5V电源线抽出,发现很难控制,有时加油时,只有一边马达在动,一边不动;摇动回中杆时,有时两边动,有时也只有一边动,就算 ...

就是坦克两边各有一个减速马达作为动力,用两个双向电调各控制这两个马达,其中一个电调的5V电源线抽出:红色线抽出没错。
很难控制是不是减速马达没加消火花电容,还有直接接1个电调会不会出现问题。
试试用左右2个摇杆的上下杆的那个通道《比如第2和第3通道》控制坦克行走,不要用你的遥控本身的混控试试。

淘宝上搜了一下:塞纳斯,发现是玩具飞机

看来控是便宜的4通控,有可能是控或者接收机摔过

楼主:
我想买威驰声组装上去,就可解决问题

网友:
威驰声组不够,还要威驰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