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耐的机器怎么样?

楼主(2011-05-01):
非耐的机器怎么样?刚对电直感兴趣,想入手一架好用实惠的练练.
查了一下,,非耐的生产厂家就在我们慈溪市里,好用的话过几天去厂里购买一套,炸坏了买配件修理也方便(十分钟就到那这了)
SPORT?还是PRO?(新手,目前只飞260A)

网友A:
不错的,新手就SPORT吧!
看来今天沙发都没人要了!

网友B:
都放假休息了。我来占藤椅了。

网友C:
精度、强度比FY好点。

网友D:
没用过,用过的继续

网友E:
我正在装,没用过其它牌子的,第一架JJ,一句话,要想完美,肯定要"更换了某牌子的副厂配件后,XX问题就好了"
好像非耐的机配件也分批次的,同一个机,相同的地方,有的好,有的不好,我是和一个和我一样用SPORT的新手魔友交流得来的心得.同样的机,存在不同的问题(不是踩飞耐,国产机机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亚拓的都还不是十全十美呢)

网友F:
非耐的还行吧

网友G:
回复 网友A:
中山哥不是买的飞越的吗?到底是非耐的好还是飞越的好啊?

网友H:
都非乃了,还是PRO吧。

网友I:
上PRO吧,然后要是练得不好,炸的太多 自己还觉得修机器费劲 再改个冰人的皮传,炸得少的话就不用换皮传了 反正要是打算一直玩儿SPORT换PRO那是迟早的事儿...楼下的你们说呢

楼主:
PRO是轴传,SPORT是皮传,,这二者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I:
区别...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舵机安放位置 陀螺位置 整体结构都不一样吧 飞起来手感也不一样 具体咋我一样我也不清楚 因为我只有PRO 最近纠结换不换皮传呢 鉴于最近都是小炸 脚架之类的 再看看吧 要是以后老炸尾巴就去换冰人的皮传 要是还说得过去 就一直齿传吧 毕竟齿传效率高... 但是新手扎眼一看PRO SPORT 都带个头罩估计没啥区别

网友J:
比较郁闷非耐克斯没有中文网站,飞越有。所以以后支持飞越。

网友K:
大家继续啊!新手正想入非耐克斯,纠结中

网友L:
买吧,把尾旋翼换xx牌

网友M:
非耐克斯装机发现除了大桨夹偏紧与尾管夹得不太紧之外,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