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买个钎焊机

楼主(2011-05-01):
我看常见的大概有3种:
1.烧汽油的,据说可以溶解100克黄金的。
2.小型乙炔氧气焊
3.小型丁烷氧气焊

用过过的朋友分析下,那种好用?比如最高温度,焊接材质范围,燃料的取得难易等。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先抛砖引玉吧。
从燃料来说1的燃料最容易取得了。汽油就可以,连氧气都不用,但估计没有氧气,最高温度不会太高。熔溶黄金的话估计其温度在1100度左右。其次就是3了,丁烷气体比较容易取得。不过不知道其最高温度和乙炔差多少,焊接范围是否比乙炔氧气焊差很多?

网友:
买一套修冰箱空调冷库用的气焊套装就是了
小氧气瓶+小液化气瓶

氧气乙炔燃烧产物纯净适合焊接高压容器,氧气液化气差点,最高温度也差点,但肯定要比丁烷高很多,汽油的可直接忽略

网友:
到目前为止,还没搞过钎焊 。
汽油的没用过。
丁烷的买过一个,小件沾火用着很方便。价钱也不贵,30元。但是化不了铜。
小气焊买了一套,200多元。可以化铜。第一次用时乙炔瓶罐的是液化气,现在也不敢灌乙炔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乙炔焊和液化气的工具是完全一样的吗?会不会有些差别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乙炔焊和液化气的工具是完全一样的吗?会不会有些差别呢?

没有区别,都是气焊的焊枪

网友:
汽油的可忽略
液化气用的焊嘴孔要比乙炔用的焊嘴孔大点
业余玩, 乙炔就不要考虑了

楼主:
呵呵,结果先买了个氩弧焊机,200a的,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