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充求助!!!!!

楼主(2011-05-01):
我用的是G T power A6-10的平衡充加开关电源,今天冲3S时,插电显示屏亮了一下就断了,开关电源上的那个显示灯也不亮了,请问下电路高手,这个是开关电源的问题还是平衡充坏了???

网友A:
断开开关电源测下有电否?

网友:
我也有一个gta6,我的有一个功率管坏了,自己已修好,你先把开关电源从6上拨除直接接220电看开关电源的灯是否有亮,如果亮了就有可能是6坏了,如果不亮就是电源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断开A6,开关电源灯还是不亮,超开看没看见有烧坏的痕迹,保险管也是好的,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那个部件坏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开关电源坏了,因不懂电路,所以没办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