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固定翼飞机的材料'kt板还是什么啊???'

楼主(2011-05-01):
各位大虾'''小弟我请问下固定翼飞机的材料'用kt板还是什么啊???'
小弟我想做个飞机'''''''
              谢了''''

网友:
能飞的不止KT板,找到什么材料就用什么材料做

网友:
KT板,EPP,轻木都可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kt板初学着是个好选择

网友A:
记得前两天看过的一个回复,在此借用一下

只要动力强,门板也能飞~~

网友(2012-01-04):
引用 网友A:
记得前两天看过的一个回复,在此借用一下

只要动力强,门板也能飞~~

膜拜

网友:
楼上的,顶个先.不过个人感觉,还是先从KT板的飞机入手比较一些,便宜,也好入手

网友:
菜鸟建议做kt的  玩多了可以做轻木架子 桐木加强 让侯蒙皮 或者做玻璃纤维的

网友:
我个人为,KT 板示板自己做,微分的图纸多,也好上手,自己可以做,我也没飞了,做制作中。
别的不知道,我的配置2212,1400kV,电机,9050浆,3个电调,自己做,完
了上图

网友:
3个舵机,30A的电调

网友:
现在还没控呢,先做,看自己的手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啊

网友:
我在科技论坛看见过,用装饰材料板制作的。

网友:
13楼图是阳光板

网友:
泡沫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