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C做四轴

楼主(2011-05-01):
想用做广告用的PVC字这种板子做四轴的中心板可以吗?PVC板感觉重量很轻!!!只是不知道易不易断,规格好像有1CM、2CM、3CM厚的

网友A:
强度还是不太好,1CM,2cm,3cm太夸张了,如果是MM的话强度就不行

网友B:
市场上 很多那种有机玻璃纤维板 蛮好的 厚度1MM 到5MM 都有!强度很好 也好开孔! 锯条就可以锯各种样子! 绝缘板 貌似也可以啊!

楼主:
我是说的PVC字的那种板子,厚度是厚一点,很轻的,不重!!!强度我据了一块10X10CM大小,1CM厚的试验强度,用双手使劲扳,一点都不变形!!!

网友B:
那就用吧 没问题啊 不软就行

网友C:
中心板用硬盘片是最好的选择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A:
强度没问题的话就做做看吧,反正四轴载重还可以的

网友D:
还真的是cm!

网友E:
做飞行器的材料 在保证一定强度的基础上 尽量要轻